华硕x53s不开机

楼主(2014-03-22):
接到一台华硕x53s版号是k53sv,出发电流跳到0.3左右。
量了各电感阻值正常,无cpu供电。
苦于没图纸,无从下手

网友:
新手没经验,有哪位大虾碰到过吗?
给点意见

网友:
经测量vin有19v  vr—on有3v
sda有0。8v
sclk有0。9v
alert#有1。0v
vr—hot#有1。0v
是不是像hm55以上cpu供电还要满足一些条件,或是工作条件复杂了

网友A:
桥的本身或条件没满足。还有cpu要收到procpwrgd 。有修过换25mhz和桥修好的

网友B:
CPU的控制芯片是什么?也不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控制芯片是什么?也不说一下

芯片是ISL958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本身或条件没满足。还有cpu要收到procpwrgd 。有修过换25mhz和桥修好的

25MHZ是晶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桥的本身或条件没满足。还有cpu要收到procpwrgd 。有修过换25mhz和桥修好的

这个芯片ISL95831都没有PROCPWRGD脚了

网友:
去找个类似的图纸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ISL95831都没有PROCPWRGD脚了

PROCPWRGD是给 cpu的

网友A:
是pch的时钟晶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pch的时钟晶振

我量了晶振有0。2v和0。4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量了晶振有0。2v和0。4v

刷了bios故障依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量了晶振有0。2v和0。4v

拆95831第24脚的电阻,可以排除95831是否正常。换pch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95831第24脚的电阻,可以排除95831是否正常。换pch桥。

仔细检查发现桥旁边的电阻腐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仔细检查发现桥旁边的电阻腐蚀了。

桥的本身或条件没满足。这我不是早就提醒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本身或条件没满足。这我不是早就提醒你了。

因为没图纸,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