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显示器板子测量

楼主(2014-03-22):
前辈们,刚拆开了一台显示器,一个电源与高压板一起的和一块驱动板 .         抱歉,以前老师讲的都忘得差不多了,那220V进来的电压在电源板上,这个是万用表交流档测试电压吗 ???            电源板走线过来就是高压板,这个是用万用表直流档测试吗???           既然高压板是升压模块为什么非要降低电压也许是20V通过电感线圈升压成更高的电压,那为什么不用220V直接升压成更高的电压呢???           好久没修显示器,老师讲的忘得差不多了 。  望前辈们分析。。。

网友A:
进来的是交流用交流档测后边经过整流就变成直流了 高压也是交流吧 这个没实测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来的是交流用交流档测后边经过整流就变成直流了 高压也是交流吧 这个没实测过

你是说电源板与高压板全是交流档测量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电源板与高压板全是交流档测量阿

得看具体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