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笔记本可调稳压电源电流和电压应该设置多大

楼主(2014-03-22):
问一下笔记本可调稳压电源电流和电压应该设置多大,才不会烧笔记本。

网友:
相差大小1到2V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你要看机子的额定电压时多少,比如机子开机需要的电压是19V,你调19-20V 就行了,可调电源的电流时不用调的,这电流就相当于台式机的诊断卡,也会跑码的。

网友:
谢谢大哥,明白了。

网友:
电压19---20V之间更好,老式笔记本有些调16V

网友:
收藏一下     以后可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