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幕接口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4-03-22):
先上个接口图纸

3脚无电压  4脚无电压,5脚和6脚有3.3V,  9,10,11脚有19V,17脚3.3,    18脚5V,  19脚无电压   20和21脚无电压。47,48,49这3个脚有3.3V    50脚无。

LCDVCC是上面这个图控制,D8和D15的1脚无电压,1个来自IO,1个来自显卡,这个机器来的时候就是外接显示,屏幕不亮,换了IO和显卡,现象一样。
请大家指点一下应该再从哪方面开始查。3脚的EC_LCD_BKEN是个什么信号????19脚LCD-TST又是什么信号??

网友:
主题写错了,想问问3脚的EC_LCD_BKEN是个什么信号??要什么条件??还有就是主板识别屏幕应该是那个信号??

网友A:
学习了,很好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很好很强大

不是看到你没有分了 真想扣你分,赚点分不容易

网友B:
20脚和21脚的LCDVDD电压都没有 你还想看那些信号,3脚是开启背光信号,你仔细看看是如果按照你说的外接是正常的,那么内接应该是暗屏才对。跟着开启和供电跑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脚和21脚的LCDVDD电压都没有 你还想看那些信号,3脚是开启背光信号,你仔细看看是如果按照你说的外接是正 ...

LCDVDD的开启没有哦,我就换了显卡芯片,不行我又换了IO,还是一样的还是不行,Q8 Q9 Q55还有那些个电阻确定是没问题的,我就不知道要什么条件才能出那个开启,听说屏幕检测不对也不能开启,哪一个是屏幕检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LCDVDD的开启没有哦,我就换了显卡芯片,不行我又换了IO,还是一样的还是不行,Q8 Q9 Q55还有那些个电阻确 ...

屏幕检测这个信号说不好,没有一个准确定义说哪个是检测脚位,每台机器的检测方式不同。而且就算是屏没检测到LCDVDD在大部分机器上面还是有的,你还是先把LCDVDD修出来再修开启信号吧。

网友D:
要有开启信号才有LCDVCC吧,开启信号应该是桥发出的,屏检测应该是5,6脚它要有波才行

网友:
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有开启信号才有LCDVCC吧,开启信号应该是桥发出的,屏检测应该是5,6脚它要有波才行

恩 ,明天到店里再好好看看,手里没波波,也就看不出来波形了。谢谢指点。

网友E:
LCDVCC没有 应该屏幕都看不到字的 不只是没有亮而已 应该是LVDS没有输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LCDVCC没有 应该屏幕都看不到字的 不只是没有亮而已 应该是LVDS没有输出吧

整个屏幕什么反应也没有 ,外接是正常的,请教LVDS是那部分?我还真没查过

网友E:
查这个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这个电路看看

谢谢指导,明天我再看看 ,我有点怀疑换的显卡是不是好的(换的也是测试的),有人说LCDVCC电压出来不用检测屏幕,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还是必须要检测到屏幕才出来呢?

网友:
19脚是屏的检测信号,楼主可以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D15的1脚给个高电平试试

网友:
高压开启吧

网友:
这个机器还是没修好,客户拿走了,我把3脚和20 21脚强加3.3V  屏幕还不亮。积累点经验把,个人一直觉得换的芯片有问题,没时间再发个全新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