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24寸的液晶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4-03-22):
一台24寸液晶显示器今天突然这样,其余的都正常接上有线电视的电视信号可以正常显示,但感觉图像很晃而且闪,图像偏左。请问大侠这个是什么故障。这个显示器给家里老人用的分辨率一直使用比较低,不是显示器推荐的那种!知道的大侠请指教下,谢谢!(谢谢的大家的建议,我试拆了下不知道怎么拆开后盖。刚才敲了下信号输入那,居然正常了)

网友:
查驱动板,屏供电,插换屏线

网友:
驱动板问题被

网友:
驱动板和屏一个一个试试

网友:
驱动板或者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
没拆背板敲了下背板居然正常了...........

网友:
屏有问题吧.

网友:
没有,现在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