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951F 开机就闪,求助

楼主(2014-03-22):
AOC E951F 开机就闪,求助,如图

网友A:
兄弟你这八成是屏问题啊  电容和屏线如果都正常的话

网友B:
通用驱动板测测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八成是屏问题啊  电容和屏线如果都正常的话

逻辑板上的电容全测量过了没短路,屏线用橡皮擦过,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驱动板测测屏。

LED的不会用通用驱动板测,请教一下

网友C:
问下客户故障原因,自然损坏看下电源板供电正常么,正常再看驱动板的VGA口对地有没有RGB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客户故障原因,自然损坏看下电源板供电正常么,正常再看驱动板的VGA口对地有没有RGB阻值。

LED是外置电源的,应该不是VGA口问题,不接信号线一开机有AOC的LOGO就闪了

网友:
换驱动板撒、

网友B:
点屏器,口误。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没得修了

网友D:
请教通用驱动板如何换,介绍推荐小弟买哪些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屏器,口误。

用哪种点屏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通用驱动板如何换,介绍推荐小弟买哪些驱动板

通用的那种撒

网友:
可以说说哪种是LED通用驱动板比较好用吗,具体说说驱动板型号

网友:
先点一下屏试试,,,

网友:
6820的板用来点屏好用

网友:
问问迅维客服啥。

网友:
升压板没问题吗

网友:
这种一般是屏的问题   没有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