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A没有待机电压 求助

楼主(2014-03-22):
待机芯片   MAX 8734A    20  脚19V正常。LDO3  LDO5 正常3V 5V !    REF  正常2V 。现在手上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   ,我把MAX8734A  都给换了,周围的电阻  点容。mos管 都换了。还是不行  。另一个正常产生  3V  5V 待机电压。测的0N5没有高电平,
      找ON5  相关的东西,PR322  PR323  PC227 正常。
   拿掉PQ47  还是不行 ?   什么原因啊

网友:
大家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MAINPWON   查这个电压吧。

网友:
挑起芯片0N5也是不行

网友:
2脚有没有发出SPOK,看看这信号去了哪里,如果去了BIOS那就刷一程序看看

网友:
发过来,我修50元包好...................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首先看6脚有没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