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carbon bios奇迹发现

楼主(2014-03-22):
本人研究X1 carbon机器,经发现此机器BIOS有很大区别,有台X1板号11246-1 LGS-1 MB ,机器开机掉电,这机器还有一个问题点,就是在插上电源时没有3V和5V待机电压,甚至连公共端电压也没有。一插电自动触发,电流0.18,开始是以为机器插电源保护了。一般我们修道I系列的机器第一感觉就是先刷BIOS,刷BIOS故障一致。后面发现用开关开机时会产生公共电压,连待机3 5V都有,一瞬间就掉电。用示波器去抓每个电源供电芯片的供电电压,结果发现CPU电压和另外一组供电芯片是VT371F电压没有出来,这里就不多说了,想要CPU电压出来,只能凭维修经验了。换了一个VT371F后这电压出来了,量U供电也出来了,这下喜悦了,接屏结果不亮机器,想起了刷过BIOS,难道BIOS刷错了。在找了一台相同的好机器把BIOS备份了,刷了还是一样。这下不能大意了。我用好机器跟好机器的bios对调,结果两机器都不亮机。后面发现这每台机器的主板设计都一样,唯一发现不同的就是版号上面印刷有个日期不一样。
这时我觉得这机器要报废了,把机器装好不修了,奇迹最终发现BIOS对调了,每次第一次开机时机器是不会亮,要强制关机在开机机器亮了。而且每次想要刷过BIOS机器正常开机都有这样开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随便吧资料上传给大家分享,有机器在身的朋友可以试试我这个问题,不过在试的时候必须先备份自己的BIOS资料。以免照成我这样的错误。

X1 12-08-11 4M 备份OK.zip

不带触摸

x1 12-08-11.zip

不带触摸

x1 1313-92-12.zip

带触摸

x1 1313-92-12-ec.zip

带触摸

网友:
谢谢 正需要这个BIOS

网友A(2014-04-28):
楼主最后修好了么,把BIOS对调回去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修好了么,把BIOS对调回去就OK了?

最后刷了测试版的BIOS要17秒才才显示。

网友(点评):
楼主的语言组织能力不强啊,我越看越糊涂,也不知道还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限

网友:
还有要是客户说开机显示慢的话,就说这机器写了保护,没有办法弄成以前那样。只有用测试研发的BIOS代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传工厂测试版研发的BIOS开机要等17秒才显示,正确研究出来了,此机器哪怕是好主板的BIOS帮过去好 ...

刷这个BIOS会正常么?我刷了最上边的BIOS,也是开机要17秒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这个BIOS会正常么?我刷了最上边的BIOS,也是开机要17秒才显示

看来有人遇到这问题了,以后联想的机器很多都是刷了BIOS开机显示慢的。。就是为了不乱我们修成原厂一样

网友(2014-08-04):
呵呵开机慢哦。。

网友:
谢谢。。刷个试试。。

网友C:
楼主 这款图纸有吗。?有张板和你的一样。。电源接口 短路。烧io  换了。。不触发其他的,都正常 怀疑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这款图纸有吗。?有张板和你的一样。。电源接口 短路。烧io  换了。。不触发其他的,都正常 怀疑bios

没有图纸,我是板对板修的。。

网友(2018-04-09):
这么跟我的XI主板不一样呢

网友:
感觉thinkpad的本子设计越来越奇怪了。尤其是分不同地区硬件有差异。

网友(2020-11-19):
开机速度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