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on dm3开机不进系统,显示屏有几个方块彩色块

楼主(2014-03-22):
机型  HP pavilon dm3

故障: HP pavilon dm3开机不进系统,显示屏有几个方块彩色块

是熟客户拿来的,说是花屏。  客户说花屏,要求换主板。开机测试了一下, 确实是进不了系统, 且有彩色块。  一开始也以为是显卡问题。后来将硬盘测试了一下, 没有问题,进PE又是正常,没有花屏。判断应该不是显卡问题。但过不了多久,自动关机。

拆机,全面清灰一下。 发现是风扇不转, 难怪会自动关机。  处理好散热问题后,开机,和客户确认没有任何资料后,将了个XP系统上去。但是发现一个问题,有个显卡驱动装不上,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双显卡, 就习惯的装了XP, 而且电脑还会不定时自动待机。

又判断是系统不对, 换了个WIN7上面, 还是有个显卡驱动装不上。  而且还是不定时待机。 后来在官网下载了显卡驱动, 装上后,就没有发现自动待机问题了。

看电影烤机两天, 木有其它问题,通知客户取机。

PS:此款机型CPU是不可拆的。

网友A:
    DV3的机器 风扇也会坏的    上次我遇到一台开机有时候会掉电 花屏 自己吧显卡摘下来重贴一下就好了  后面客服来取机的时候 客服发现玩大型游戏的时候温度很高 也会掉电 自己换了一个风扇 然后再显卡上面加一个铜块就好了。。。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装系统解决问题了?花屏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装系统解决问题了?花屏也是?

就是提示找不到引导的时候会有彩色块。 进系统后一切正常,应该不是花屏,但是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风扇弄好后就,装个系统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3的机器 风扇也会坏的    上次我遇到一台开机有时候会掉电 花屏 自己吧显卡摘下来重贴一下就好了  后 ...

这个显卡我也加了铜片处理,就怕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