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70 开机不显 附图

楼主(2014-03-22):
待机正常,触发电流0.2几,CPU,显卡无供电,查CPU供电IC ISL95831 7脚SHDN开启电压低,只有1.几V不正常,可查不出是哪里拉低了~!哪位兄弟帮分析一下.

网友:
看看供电是否正常  开启低追查信号来自哪里

网友A:
这款机器好多是南桥拉低,还有U坏也有可能。

网友B:
南桥拉低的面大· 我有一块  一样的故障····

网友:
把shdn相关都查一下吧

网友:
测量各个电感的阻值  不行就用烧机

网友C:
先测下VRON的阻值多少   正常的话把EC的48脚 挑起来看看 是不是还拉低,,如果还拉低就换个95831试试。关键是发VRON以前的电路要正常哦。

网友:
这种机子不显看电压有没有完全有

网友D:
VR_ON
HWPG
查这两个信号看看、应该是其中一个拉低了

网友E:
把电阻断开人为给个高电平,如果还是低的话就是CPU供电芯片拉低,如果为高那就是EC的问题啦

网友E:
VRON只连着EC跟CPU供电芯片,中间经过一个电阻,断开这个电阻楼主不要断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好多是南桥拉低,还有U坏也有可能。

U换过了,,不会真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VRON只连着EC跟CPU供电芯片,中间经过一个电阻,断开这个电阻楼主不要断错了

中间电阻是PR5,断开还是一样被拉低,,打算换个95831看看,手上只有个95831B不知道是否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VR_ON
HWPG
查这两个信号看看、应该是其中一个拉低了

HWPG的PR11是个空件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先测下VRON的阻值多少   正常的话把EC的48脚 挑起来看看 是不是还拉低,,如果还拉低就换个95831试试。关键 ...

VRON有500多阻值,不知道能否用ISL95831B代换?找不到带B的相关资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F:
VRON有500多阻值,不知道能否用ISL95831B代换?找不到带B的相关资料

用ISL95831B代换了,故障一样. 断开了HWPG 的PR5 直接飞3.3到第二脚,电压没有被拉低,但开机电流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ISL95831B代换了,故障一样. 断开了HWPG 的PR5 直接飞3.3到第二脚,电压没有被拉低,但开机电流还是一样.

撬起EC 48PIN 故障一样

网友:
真不知道从哪下手了,,大哥们给点建议,,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桥的问题,,不想轻易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拉低的面大· 我有一块  一样的故障····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EC的48PIN 有输出3.3V,到SHDN中间只有一个PR5电阻,1脚连EC48脚有3.3V,二脚连ISL95831 的7脚VR_ON电压被拉低到1.1V.换了ISL95831还是一样,真是不明白哪给接低了~!断开PR5直接飞3.3到VR_ON也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电阻断开人为给个高电平,如果还是低的话就是CPU供电芯片拉低,如果为高那就是EC的问题啦

怎么判断是EC的问题?EC这边是没有被拉低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怎么判断是EC的问题?EC这边是没有被拉低哦

把PR5断开,量一下连着EC一端的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那就说明EC没有发出VRON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PR5断开,量一下连着EC一端的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那就说明EC没有发出VRON

EC 有3.3V电压

网友:
最近忙,这个机收回来了暂时先放着,有碰到这个问题的大家都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