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不跑马求助

楼主(2014-03-22):
联想Z475不跑马,A6的CPU ,桥换了,BOIS刷了,电流1.1A,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CPU时钟复位也有,就是不跑马,那位大神修到过啊?给点建议啊?

网友:
查查各个桥之间的数据线阻值!

网友:
没假负载啊

网友:
有cpu复位  不跑码的不好修啊

网友:
这个机器太难修了。我的G480也一样

网友:
换了CPU就好了,唉,之前没有A6的CPU,昨天来了个用A6的CPU的机器,没想到就亮了

网友(2014-04-22):
复位不跑码   查查时钟那边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信号  有时候别想这复位都出来了时钟应该没啥问题   去查查看

网友:
都是 CPU惹的货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不光北桥爱坏,南桥也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