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笔记本不能启动自检,而且一直黑屏

楼主(2014-03-22):
惠普笔记本hp431.    今天回来给本除尘,一本小心把风扇附近三个元器件弄下来,刚开始不知道,装好后电脑不自检黑屏,后来拆来看掉了三个器件,两个贴片电容,一个k79y4,贴片三极管封装,我猜好像是稳压管,。但是有一个电容没找到,就随便找了一个代替不管用,后来我用镊子把电容短接然后按电源键能听见监测光驱的声音,由于问道了一股味道所以拔掉了电源线,,,后监测稳压管两端开路,现在的故障依旧是点电源按钮主板灯跟电源灯同时闪烁,风扇也是转转停停,硬盘灯不亮,光驱的等也闪烁,不过比电源灯的频率低,屏幕一直黑屏。
在这里问一下大神,笔记本启动是不是有触发电路啊,我如果要监测的话,监测哪几个点的电压呢,或者有经验或类似的情况的高手能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知道吗?坐等大神回复啊,弄一天了没弄好

网友A:
你应该下个点位图看看那几个键是那里的!~ 估计加点烧到别的地方了  你应该看看内存波形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下个点位图看看那几个键是那里的!~ 估计加点烧到别的地方了  你应该看看内存波形是什么样的

如果不行的话 建议找会修的修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行的话 建议找会修的修一下

波形我这里看不了啊,再说我也没修过电脑啊,就是觉得掉了三个器件,焊上去就没事了,谁知道还是不行啊,顺便再说一下,电脑光主板运行的时候电源等跟主板灯是不是应该是常量的啊

网友C:
客户让你清理,你只要清干净了,就收钱
其他的不管。你管多了就是狗抢三堆屎,
现在的人会没完没了地找人麻烦,耽误
你正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形我这里看不了啊,再说我也没修过电脑啊,就是觉得掉了三个器件,焊上去就没事了,谁知道还是不行啊, ...

电源灯应该是常量的 主板应该是要看信号跑到那里!~  像是拆机 拆不亮的多了去了 楼主也不要太自责!~  吃一堑长一智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客户让你清理,你只要清干净了,就收钱
其他的不管。你管多了就是狗抢三堆屎,
现在的人会没完没了地找人 ...

清理完机子点不亮不也悲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清理完机子点不亮不也悲剧么

清理有风险,没事少清理。

网友:
清灰怎么会吧原件清掉了,主板没那么脆吧,清灰前有开机测试过吗

网友:
以开始就不能乱焊的  随便焊上去    不烧才怪  只能找老手修了  补件要找图纸

网友:
说说元件的编号吧!等有图纸的人帮你找出元参数

网友:
这种最好找个会修的修一下 别搞得更复杂了

网友:
这种情况 楼主你就别挣扎了 速度找修笔记本的给你修吧 你不会就别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