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HP 430暗屏

楼主(2014-03-22):
客户最开始是屏上一根线
换后暗屏
结果为换AUO屏正常,其它品牌屏暗屏
但是问题如下:
1 休眠后暗屏,无法唤醒(把屏磁铁取了搞定)
2 电池供电正常,一接就外接暗屏,无法还原正常
3 单独用外接正常,一起用就暗屏
一句话,不能同时用,只能电池或适配器单独用

网友:
这个是经验还是提的问题?

网友:
检测屏线接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屏上面的码片问题

网友:
不明白楼主是提问还是经验

网友:
查暗屏时,灯管的供电的条件。实在不行把开启拉到屏供电那里.

网友:
楼主不让让它休眠,改个一直为高的信号

网友:
把AOU的码片换到暗屏上去看看。

网友:
屏是好的啊
是电池和适配器不能共用
单独用都正常
电池用正常接上适配器的瞬间暗屏了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挑屏  换几个不同品牌的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