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2):
接一台E420,待机电流0.03,开机电流0.3然后不动, 测得CPU 没有电压,测量其他电压都正常,在论坛查查没有相关问题,都是说它的通病,后来抱着尝试的心理换了U4103,结果涛声依旧,不知道哪位高手遇见过如此故障,或给点宝贵意见,十分感谢
cpu
通病

网友:
不能看通病修,慢慢查电压吧

网友:
不知道这种通病,等大牛,要不先把CPU电压修出来吧

网友(2014-06-17):
e420直接干d95280,还用问么

网友:
不带这么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