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5PS HV供电脚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4-03-22):
接到个acer AL1916W的显示器,用户说是雷击了,拆机检查无12V,5V,12V整流管短路,换掉,还是没有,测了下,发下控制芯片LD7575PS第6脚为2.3V,第8脚电压只有20V,论坛里转了一圈,都说8脚电压为300V左右才正常,刚好手上有个坏板, 拆下LD7575换上,电压在140V-240V之间变化,6脚16V,12V正常了,5V一直在4V5V变化,请教大神指点一下,还有,那三个串联在HV上的电阻我认为是限流的,但分别测电压却有压降,这是为啥呢?

网友:
雷击的最麻烦了,基本换板子

网友:
5V一直在4V5V变化,
看反馈431,光偶

网友:
5VSB的滤波电容测下  t431 连接5V的电阻测下有没变化   ,12V,5V应该是同高同低的。

网友:
5V跳闪,典型的雷击坏光耦

网友A:
换掉光耦和431试试,再不行就换掉50V 10uf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光耦和431试试,再不行就换掉50V 10uf的电容

不用管那个8脚电压变化吗?

网友:
那三只电阻是启动电阻,你代换下光耦和431

网友: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板子好了吗?

网友:
镇流过来的电容换了吗?还有817,431

网友:
我吐血了,尼妈这个板真奇怪,不接驱动板不接灯管电压就跳来跳去,接上了就好了,各位见过这种事吗?

网友:
看看r909的电阻开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