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 67MV-A2加焊注意什么?

楼主(2014-03-22):
一个红基4520 的本,不亮 风枪吹了下,桥,亮了,这种三合一的桥,加焊时太容易坏的,心里没底,想请请都教下大家,焊这个桥有什么样技巧?
先烘干? 还是加焊不到温度就停? 还是有别的什么注意地方,用红外焊这个成功率高还是热风成功率高?,
技巧

网友:
这个桥挺爱坏的,同求呀

网友:
无铅芯片的晶片空焊,,用有铅曲线焊一下。
芯片下面的锡珠没化,可是晶片焊好了。
上风不能超过230,过了必死
同意楼主:
5.0
ycht
同意楼主:

网友:
热风成功率高 用热风BGA 我用CF-260焊了过 用第4组 风量3就搞定

网友:
3挡就好了 我一般就加到3挡

网友:
要是做过了就考220度 没做过就考235度 必好 不好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什么3当?是大风筒, 我说的是热风型的焊台 用什么曲线?谁给个? 上多少度,下多少度,

网友:
温度太高不行呀

网友:
这个是容易的哟我都做坏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