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URF365玩家国度主板加电转一会就停了

楼主(2014-03-22):
G-SURF365玩家国度主板加电转一会就停了,  最初故障:开机后,有时滴一下感觉亮了,再开机滴,滴滴,换内存还不行,然后拆主板,最小系统,上电故障变了开机也不报警风扇转个5秒左右就停了,(一般短路会通电就停机,这个还转一小会),,这时在没断电时抓紧测了一下,CPU供电1。24,还没完全给到就停了,其它内存电压也对,高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把CPU去掉,然后通电,不会掉电,会一直通电,谁给个思路,

网友:
cpu是不是散热不良?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看看有没有使用一些开机芯片和IO带开机检测功能的.可能导致不跑码就掉电.再说了.修机器不插诊断卡?都不看有没有复位?就这样看风扇转不转的修?

网友:
有复位,IO是it8712s-f,再给分析下,

网友:
打错了IO 是IT8712F-S

网友:
1 触发就掉电,一般为短路
2、触发转一会再掉电,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噢 ,  我再查下,谢谢楼上,

网友:
加焊了一下桥还是不中,,郁闷呀,谁给再分析下

网友:
像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好似那个宫殿不正常吧

网友:
这板上用的CPU是  x240  实测供电1.13,,,             用另一块正常板子上4200+ 测供电,1.25    把4200+拿到坏板上测还是1.13,     还断电,                 把x240拿到m2n-e这块正常板上,点不亮保护停机.                想问下x240正常供电电压多少,,,?   现在有点说不清是U还是板了

网友:
不跑码也会过几秒掉电。。。

网友:
是的,不跑码,

网友:
cpu 供电电压1V 不正常,  还是一开两三秒停,谁修过给讲讲,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