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不亮机

楼主(2014-03-22):
这个板子插上CPU,所有电感供电都有的,包括集显供电,电流从0.3到0.8直接慢慢上升到1.0A   就是不亮机, 就这样的,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去修了    我觉得还是不过内存,但是查了内存供电条件,在插槽30脚内存复位通过CPU复位的一个MOS管转化得到的,我人为断开,给内存复位2.3V,上不上内存电流都是1.0A,故障现象一样,     反正现在我也没修出来             求思路,希望你们能帮到我吧          修出来阿

网友A:
打一下内存波形我感觉要好得多

网友B:
显卡供电  换显卡

网友:
屏接口故障。

网友C:
楼主你这样给内存的复位是不行的,还有复位怎么会是2.3V呢

网友:
手上也有个G4不上电待机电压都有 准备刷bios 不行就没招了~~~

网友C:
复位要有一个低电平的过程,而且这过程要达到一定的时间才算有效,当然这时间是很快的,一直为高是不行的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D:
hp要用原装电源适配器哦,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内存波形我感觉要好得多

没示波器     怎么检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  换显卡

晕    显卡供电是好的啊   你是不是乱说哦

网友:
外显液不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样给内存的复位是不行的,还有复位怎么会是2.3V呢

复位3.3.     可是才1.6    现在飞线3.3过来变成2.3啊

网友F:
过没过内存,把内存拆下看电流就知道了、集显1A应该是过了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要有一个低电平的过程,而且这过程要达到一定的时间才算有效,当然这时间是很快的,一直为高是不行的

那怎么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hp要用原装电源适配器哦,试试吧。。。

就是原装的头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过没过内存,把内存拆下看电流就知道了、集显1A应该是过了内存的、

不是说了么,插不插内存电流一样的

网友:
=显卡关系比较大

网友:
HM55看看不行换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复位3.3.     可是才1.6    现在飞线3.3过来变成2.3啊

是几代内存,上内存后电压变小好像是正常的

网友C:
复位只有修或者去同时序的地方借

网友G:
你这个是HM55的吧
换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几代内存,上内存后电压变小好像是正常的

三代     复位才1.6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复位只有修或者去同时序的地方借

就是借了的啊  不起作用哦,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代     复位才1.6

三代的复位是1.5V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是HM55的吧
换掉

是6系列的啊   大哥    不是PCH桥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是借了的啊  不起作用哦,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

内存的复位是借不了的吧

网友:
这帖子怎么跑到维修经验里面来了

网友H:
换个CPU试试,前几天碰到和你的症状相同的机器是U坏了。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的复位是借不了的吧

那也没办法啊   复位只有1.6       反正怎么弄还是一样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个CPU试试,前几天碰到和你的症状相同的机器是U坏了。祝你好运。

不会吧   还CPU坏了阿

网友:
如果不过内存。那就是没有跑码。电流要到1.2 1.3才能亮机。这个板会支持诊断卡的,最后f9亮机,

网友:
桥易坏,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