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A1466版号820-3209-A 开机重复的重启

楼主(2014-03-22):
A1466版号820-3209-A 开机不亮屏幕 一直重启 能听到开机的声音 就是不亮机 Air 一般这种问题遇到的很少 把机器拆开 大家都知道第一步都是检查一遍 看主板有没有进水 有没有烧什么的  再然后排查供电什么的  自己都检查一遍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自己想了一想个人的经验觉得肯定有什么东西拖死了  或者是哪里电压供电供的不够 什么的  反反复复都查了一个遍 还是没有发现什么么 后来一个个的排查 把键盘线 拔掉 还是一样 把摄像头线 把屏线都拔掉了 后面再开机看的时候就好了 再把摄像头线插上去 再试 好的  最后把屏线插上去 机器就一直反反复复的重启 弄到这里肯定是屏的问题无疑了 把屏幕拆开就发现问题了 屏幕里面进水了 把腐蚀的地方处理一下就 OK。。。

网友:
不错不错  一看就知道是老师傅  AIR的屏你都敢拆   加个分

网友A:
请问你的屏是怎样拆的

网友:
高手,佩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屏是怎样拆的

这个简单 用烤炉加温啊  或者用吹风子在屏幕边上慢慢的吹 加热了 在用比较薄的东西插进去边框边角进去在慢慢的弄就好了

网友:
不错学习一 下拆装

网友:
排除法,一步步就搞活经济定啦,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