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工控主板 PCA-6006 Rev .B2 蓝板,有滴的一声,无显示

楼主(2014-03-22):
今天接修一块工控主板,研华的 板号PCA-6006 REV。B2 蓝板,上电跑码正常,也有滴的一声自检,可是屏没有任何显示,信号灯也是橙色的。量过RGB发现G的阻值只有20欧,换完北桥后阻值正常了,可是还是只有滴的一声,无任何显示,请高手
工控主板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刷BIOS是否解决,望楼主修好后说一下

网友:
你北桥焊好?内存°读?我以前在昆山研华上班

网友:
研华科技的工控版 是否集成主板 集成的话干北桥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原型号的北桥吧,

网友:
请问楼主,您修好没有。我现在也有同样的现象,但是我的RGB都只有22,我怀疑北桥。

网友(2014-04-21):
查下行场同步信号13 14脚VGA口阻值,在查查RGB的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