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板子 LA-6582P

楼主(2014-03-22):
这块板子是宏基HM55的芯片组,它的CPU供电的PWM的下管被人取掉了,我想知道下管被人取掉了那下管控制极G悬空,通电的话会不会大电流烧元器件呢 ,知道的说一下 。。。。

网友:
也许是我是菜鸟。我只想弱弱的问一句。既然是PWM的。下官拆了他怎么PW输出?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A:
主控芯片拆了才烧芯片,管子不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控芯片拆了才烧芯片,管子不烧的

你确定  下管控制极悬空,不会烧负载么

网友:
确定。下管没有了。不会烧东西。芯片有过压,过流保护的

网友:
只有把芯片去掉就上电这样百分百烧管子不信你试一下呵呵,

网友:
应该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同意楼主所说的。

网友:
没事  不会烧东西    主控芯片拆了会烧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