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90G内存不过修复,感谢论坛。。

楼主(2014-03-22):
这差不多是我真正自己修复的第一块板子。。
通电以后内存不过,测量各供电,CPU供电正常,内存1.8V 0.9V都正常,3.3V 供电没有。。
迷茫之余,搜索了以下帖子,发现论坛有前辈发过这个,是通病来的,背后供电线断,
于是翻过来一看,果然,相同的位置断线

于是补线,OK。。
线补的丑了。请各位指点,这种蛇行的线怎么补,绕着走行么,更重要的,绝缘怎么做,,真怕短路。。

网友A:
这种问题就不要发了  还用上电嘛  目测都好了呢

网友B:
二楼说得对,看来主板个和得太少了

网友C:
把烧坏的线路用刀刮掉,用漆包线,费的液晶电源变压器中有,用这个补线就行了

网友D:
这个小小白  眼睛就看出来的故障  贴子还满天飞

网友E:
弯着走线也行啊,先接好后,打上热熔胶。

网友F:
大胆发贴,我支持你,所有的大师都是从小小白开始的,自己认为对的就做,不要怕别人说什么!

网友G:
用有绝缘皮的铜线

网友H:
SPDVCC的确烧的多,但并不是所有断线都是可以目测出来的。楼主这个飞线很方便的,就近原则,从ATX插座的3.3V取电即可。线材用好一点的,废旧LCD灯管的电源线就不错。修好后的绝缘最好的材料是环氧树脂,没有的话,贴个胶布吧。

网友I:
接好后涂点绿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就不要发了 还用上电嘛 目测都好了呢

其实目测没那么严重呢,刮开以后才是亮亮的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得对,看来主板个和得太少了

好不容易修好一个…

网友J:
还是要佩服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烧坏的线路用刀刮掉,用漆包线,费的液晶电源变压器中有,用这个补线就行了

一开始我也是用的这个,绝缘好,但是不美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小白 眼睛就看出来的故障 贴子还满天飞

大哥,不要打击我么,其实没刮之前线是灰色的不容易看出来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弯着走线也行啊,先接好后,打上热熔胶。

恩,我的线是从旁边走的,没有热熔胶,拿松香和纸固定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胆发贴,我支持你,所有的大师都是从小小白开始的,自己认为对的就做,不要怕别人说什么!

谢谢大哥!暖暖的呢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有绝缘皮的铜线

谢谢指点…会不会不美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SPDVCC的确烧的多,但并不是所有断线都是可以目测出来的。楼主这个飞线很方便的,就近原则,从ATX插座的3.3 ...

是呢大哥,这个也不是开始就这么明显的,是刮过以后这样的。谢谢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接好后涂点绿油就好了

…神器啊,可惜木有,上松香贴纸行不?

网友(点评):
一年半年没问题,松香时间长了后氧化,带微酸性,会腐蚀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是要佩服一下的

谢谢,我就是想跟大家多学点东西…

网友L:
支持发帖,要顶一下。楼上有的人说这样的帖子没发头,我不这么认为,我举得实际心动比嘴上说说的人要好很多。

网友M:
要勇敢发帖,谁都是从初学开始的,飞线可以长一点,绕大圈。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恩,我的线是从旁边走的,没有热熔胶,拿松香和纸固定了想…

不建议用松香,如果是在潮湿的环境中,时间长了容易回潮,502胶水也可以的。

网友:
Sm总线的事,

网友N:
这个我连续两天修到,不知道为什在同一位置,那么粗的供电会烧断,谁能解答一下什么原因呢

网友:
直接一烙铁搞定啊

网友:
支持四楼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L:
支持发帖,要顶一下。楼上有的人说这样的帖子没发头,我不这么认为,我举得实际心动比嘴上说说的人要好很多 ...

谢谢大哥…刚刚开始学,很多东西都不明白,感觉要是懂了就觉得什么都简单,不懂就觉得难的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要勇敢发帖,谁都是从初学开始的,飞线可以长一点,绕大圈。

谢谢,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建议用松香,如果是在潮湿的环境中,时间长了容易回潮,502胶水也可以的。

原来还可以用这个啊,早知道就上这个了,多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我连续两天修到,不知道为什在同一位置,那么粗的供电会烧断,谁能解答一下什么原因呢

是呢,会不会是pcb制程中设备导致的批量性不良…

网友:
楼主真仔细啊

网友:
短路,烧线,太简单了,多看看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人家第一次独自修好一块板,虽然是小问题,但也很有满足感,高兴是难免的,别这样说人家,咱都是过来人,你懂的

网友:
用绝缘的带胶片的线补好就可以了,用热熔胶固定好就ok了,不用美观的,只要顾客装进机箱碰不掉就好了。

网友:
短路烧线连上了不一定就好吧?

网友:
绝缘皮的铜线 ---那拆LINTEL原装风扇叶子里面的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胆发贴,我支持你,所有的大师都是从小小白开始的,自己认为对的就做,不要怕别人说什么!

就是,技术都是这样胆大心细练出来的,谁生下来就是高手?顶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