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显示器怪像

楼主(2014-03-22):
昨天接到一台朋友的显示器飞利浦170C7,开机有时候有显示,有时候一闪一闪的,闪几下就黑屏,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然后,如果断电就不能开机了,指示灯不亮,断开电,必须拔掉插头,过10多分钟又能开机,显示又正常了,拆开后,电路原来以为有虚焊,结果一看,很整齐,根本没有虚焊,故障又不出现了,装上,开机一切正常,但是朋友弄回家,过几天又出现同样的故障,一直没有搞明白,希望兄弟们指点下,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图纸,麻烦大家帮忙看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板问题吧。

网友A:
虚焊有时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建议你重新在每个点上补一次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有时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建议你重新在每个点上补一次锡

重新点焊了下,这下故障消失了,看来还是你有经验,不过问题是现在不能在关机后,自动转入待机状态(关机),看来电路还是有问题,显示器一直亮起

网友:
最好能把电源板代换下看看是灯管引起的保护还是电源板方面的问题

网友:
飞利浦按键很爱坏。

网友:
把按键拔了。

网友:
按键漏电了吧 更换下

网友:
驱动板MCU程序问题,不过也要确定电源板没问题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