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win7

楼主(2014-03-22):
今天来了一个客户,抱着一台宏基的超级本,看起来挺高端的.
说电脑自带win8不好用让该win7
按f2进bios把bios的版本改了过来,再把开机进bios按f12也开启
进如系统工具分区之后保存不了.
求解.

网友A:
硬盘坏掉了  提示分区表错误是不是?

网友:
改硬盘格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坏掉了  提示分区表错误是不是?

分完区保存提示分区表错误

网友:
之前在bios里就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完区保存提示分区表错误

那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B:
当时没考虑到硬盘,因为客户的机器比较新。
我估计还是哪一块设置没设置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时没考虑到硬盘,因为客户的机器比较新。
我估计还是哪一块设置没设置的好。

为什么我说硬盘坏了 是因为我前几天装机那的心硬盘都是这杨的问题  拿去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说硬盘坏了 是因为我前几天装机那的心硬盘都是这杨的问题  拿去换一个就好了

当时没考虑硬盘这块,问别人是可能是设置问题。
客户当时急着拿走。

网友:
没图上一张图看看呀,报的什么错误,引导式MBR吗,不是的话先删除所有分区吧引导改成MBr,不要用GPT

网友:
win8和win7的引导机制不一样,百度上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