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 独显改集显维修!

楼主(2014-03-22):
HP DV3 独显改集显维修!
此机器到手时电流1.3-1.43-1.35-1.28-1.38  不动了。。 ATI独显。。  扯开机器准备测量下电压,可是上电电流表直接打到底。 郁闷,大短路了。。 摸板子上哪里起温度了。。 摸到显卡芯片很烫。。 心想完蛋了。。。 可是想不通啊。 隔离大短路怎么显卡芯片烫呢。。 没办法,测试显卡供电电感。0.04阻值。。 就翘起电感想测量一下。 。 上电后发现电流 1。3-1.5-1.9-1.78 *脏话*。这算不算显示了??  就接了个屏看下了。。哇。真的显了噢。。 跟顾客说了下,你的机器显卡芯片烧了。 。只能用集显了。。 客户就问能不能看高清电影,我说没问题。。 客户就同意了。。 果断去掉电感。装机了。。 上图做证据! 已经遇到几台机器了。。双显卡的机器 去掉显卡,自动切集显使用的。。

网友A:
楼主你的PG信号应该是到EC或者PCH的么。帮我看一下

网友:
我自己的机子 Y460也改集显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尝试过,学习了。

网友B:
多谢了,我又学了一招,弱弱地问一下,客户看到你只拆了一个零件,然后你一般报什么价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了,我又学了一招,弱弱地问一下,客户看到你只拆了一个零件,然后你一般报什么价格呢?

不会让他看到的。。 一般顾客在边上的话,就拿BGA上面加焊显卡。。  机器温度定到80度。 烤到大概觉得客户没什么耐心了。 拿下来。。。 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PG信号应该是到EC或者PCH的么。帮我看一下

机器客户已经拿走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点经验

网友:
好办法啊  好办法  学习了咯

网友:
这方法是挺好,学习下

网友:
翘起电感真的比拿走电容更快及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