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请进来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DELL装系统花屏!

楼主(2014-03-22):
大师们请进来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DELL装系统花屏!故障现象:
正常U盘引导,正常分区,正常GHOST。 重启后进入文件解压界面。 自动打完驱动。过5秒左右花屏!!

尝试解决:

第一,花屏,首先怀疑显卡问题。扯开看机器是集成的。。就怀疑内存问题,换了根新的内存上去。故障一样。

第二,在基地搜搜有大师说刷BIOS。 果断刷BIOS。。 故障一样。。

第三,换硬盘。。 故障一样。。

第四, 加焊北桥。。 故障一样。

第五, 加焊CPU核心供电。 EC。 故障一样

以上处理完得不到好的效果。 就用了块有系统的硬盘接上去。。 可以进安全模式。。 果断重新安装系统。驱动一个不打。。 故障一样。。。 请大师指点。。。。上图:

网友:
楼主先换个U看下,如果不行,在量主板北桥那边所有供电,还不行,就换北桥吧

网友:
外接会这样吗,以前宏基碰到过,但没觖决

网友:
    换北桥吧

网友:
是英特尔的还是AMD的呢喃

网友:
换北桥吧。。。。。。。

网友:
这个进系统调下分辨率看看 还有就是到官网去下驱动试试 如果集显换个北桥吧

网友:
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试……

无聊林 -5 严禁灌水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先不要装显卡驱动,看进系统正不正常,如果正常就上官网下个显卡驱动

网友:
换个u试试  不行就换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