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822惹的祸 秒了块p5g41m-lx plus

楼主(2014-03-22):
  今天接客户一块华硕G41说不跑码。。报了价,丢下了就跑了~我拿起打了各大供电对地阻值,无明显短路~上电测试,发现一插电自动触发了,复位灯长亮,4秒不能断电。按照以往肯定是先干IO了!我先测开关针电压,发现有3.3V,IO的61脚3.3V正常,75脚RSMRST# 3.3V也正常,想了想之前修过一块华硕945的主板是因为IO旁的822上拉排阻变值引致自动上电,我断电着重检查IO旁的822排阻,果然W83627DHG-A旁有三个822排阻,根据点位图其中一个排阻一个引脚与IO的PSON#相连,而且另一个引脚进了两个小7002N沟道芝麻场管,再进一个芯片去拉低绿线,有重大作案嫌疑!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了一下,电阻是正常的,但是一脚有电压,另外一脚居然无电压,打值IO无短路!先把这个排阻换了,在料板找了一个换上去,上电不自动触发了~呵呵,短拉开关也正常触发了,而且跑码到最后!手机摄像头太垃圾了,所以无图片了!
  判断:822排阻变值

网友:
下次记得有照片,有分析点位图哦,

网友A:
下次记得有照片,有分析点位图哦,   怎么修台板的动不动就干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记得有照片,有分析点位图哦,   怎么修台板的动不动就干IO

我没干IO呀

网友:
你们出去都是秒板级的..羡慕嫉妒恨哪。。。。

网友:
这块班子好像bios边上的822排阻也爱坏

网友:
这主板有三个822容易坏 IO  时钟 BIOS 附近这三个

网友:
无图就把点位图切出来喽。

网友:
0000  可能看错了·

网友:
写的不错,可惜没图·

网友:
进来学习学些,呵呵

网友:
排阻也爱坏

网友:
学习了。连接IO的822排阻还容易坏?

网友B:
我最近也修了一片,那个排阻同时连接到PWROK

网友C:
N68的主板有这种,没想到G41的上面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N68的主板有这种,没想到G41的上面也有这种情况

是呀,很郁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修了一片,那个排阻同时连接到PWROK

厉害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很容易坏

网友:
修排阻还郁闷啊..是不是不想吃饭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
同时拉低了PWROK

网友(2014-07-15):
华硕的最容易犯这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