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主板…复位灯一闪灭了等下就掉电

楼主(2014-03-22):
好像是保护了!掉电过后…又会自己从新启动?反复这样循环!从哪里下手!谢谢大侠指教!这个板没南桥的…不只是不是集成在北桥这芯片里了!之前7120坏导致桥无供电…换了就好了…桥供电场馆边上的一个小贴片电容坏了!换了一个!不知问题是不是在这…

网友:
我有一块华硕G-SURF365玩家国度主板,也是掉电,复位灯亮一下灭等下掉电, 不过不重复启动,也是没思路,找高手。

网友:
不会是开关键有问题吧,不是的话就按上电时序查,,,

网友:
单桥很难说额,你可以先刷个BIOS,刷BIOS又不麻烦的,当然也可以查下外围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看看复位开关由问题没?华硕遇到好几块复位开关低的

网友:
我前两天碰见个也是复位灯闪  3秒闪一次   是电池电压低  换了电池就好了  你这个是不是场馆有短路的呢  试试吧

网友:
加焊南桥北桥

网友:
打下桥的阻值先,不过这块板我修过几次是总线的问题

网友:
几次都是把总线PWM旁边个822的电阻换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