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ISL6237不出3/5V

楼主(2014-03-22):
    一台联想L510无待机,待机芯片是ISL6237的。找不到图纸,对应SL410K的也是用此芯片。3V和5V待机电
感对地阻抗正常。各MOS管也正常。测引脚定义:
VIN      6PIN     主供电有19V
EN LDO  4PIN     LDO线性电压开启 4.3V,经19V分压出来是得4。3V是正常的。
VCC     3PIN     5V
LDO     7PIN      线性电压  +5V_VA
VDD     19PIN    芯片自身内部比较器供电
BOOT1   17PIN    内部激放电路  4.6v
BOOT2   24PIN    内部激放电路   4.6v
REF      1PIN     参考电压  2v
EN1      14PIN    3V单元控制信号  0.5v
EN2      27PIN    5V单元控制信号   05.v EN1和EN2的供电是LDO(+5V-VA)经39K电阻过来的(39K
电阻已从410K料板上换过还是一样),是什么原因让EN1和EN2为低电平呢?不应该是芯片拉低(芯片已
经换过了)还有哪些脚位要查呢

网友:
EN信号没去其它地方了吗?

网友:
没把39K电阻断开量试试啊……

网友:
拆下芯片,去掉上管之后 你在测试有没有拉低,会不会是主板漏电·

网友:
基本条件满足了,直接换芯片就是了,那那么多麻烦啊,这种小问题都不自己动手,水平怎么提高啊

网友:
EN1对地有500多阻值正常也没去其它地方了。

网友:
拆上管,看波形,是不是后级拉低

网友:
这种没有思路的地方就先选择换芯片先

网友:
把电阻断了    看多少   证的话  直接换芯片吧!

网友:
可能芯片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直接杀下芯片撒

网友:
可以找找EN信号的产生,沿EN线路查查应该有收获,祝你好运!

网友:
再换一个芯片试试 ,EN不正常找出来。就好。

网友:
看图纸  看看开启信号有没有进过哪些地方

网友:
前面的芯片都还好  供电都有且正常,有EN 没有输出 只要不是短路拉低就基本是芯片问题,换

网友A:
应该是后继3.5V转换电路有短路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后继3.5V转换电路有短路拉低了

我觉得应该也是后面的电压拉保护了。因为接电时电流表跳了一下。那应该怎么检修呢

网友:
没得说~断开电感直接烧鸡大法,,看看有没有电流,有的话就是短路了!!!然后捏。。。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也是后面的电压拉保护了。因为接电时电流表跳了一下。那应该怎么检修呢

先量后续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看看是那个短路了,然后我烧鸡法烧鸡看看(3v左右电压烧)

网友:
en被拉低是 保护了

网友:
后来客户拿走了,到朋友那店里给他修。说是EN连到SYS_SHDN#这路有问题。当时我找不到图纸,对着SL410K的待机来修,它的EN连到SYS_SHDN#是没打件的所以没去查。

网友:
搂主断开EN1-EN2 的控制端试是否有高电平,EC的工作条件达到没,BIOS 是否参与待机,这都是要证实的。

网友:
EC的ACIN是否正常,有修过不同机型,ACIN没有,EC没发出EN1 2 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