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跑码到6d 不亮求助

楼主(2014-03-22):
机型:HP G6-2025TX  现象:电流1.05不亮   版号:DA0R33MB6E0 REV.E 上图看看先 上电一直跑到6d停,电流1.05,电压除了无集显电压外其他都有,个人认为此电压没有算正常,看图 各位有谁遇到此题,帮忙给条思路??此机BIOS刷过起码5个,都一样

网友A:
看电流和代码像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和代码像是显卡

你觉得显卡坏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显卡摘下来重新做,实在不行换。。。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换个cpu看下吧

网友:
好多机器过完内存才会出集显电压的,我修笔记本从没用过诊断卡,虽然我对笔记本的诊断卡不熟悉,基本上台式机上的D一般都代表内存,你可以查查内存的条件。

网友B:
你这机子目测 应该没有跑马把!    跑马之后才会出集显的!

网友C:
你尝试把内存拔下, 看看电流和代码是否有变化来判断.

网友:
都不知道怎么看代码了

网友:
我有一块HPG4的板子也一样。求解

网友D:
发个完整的图纸上来看看。

网友:
多半是显卡问题。

网友:
跑一下电流

网友:
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个完整的图纸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机子目测 应该没有跑马把!    跑马之后才会出集显的!

确定已经跑了,跑到6d就停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尝试把内存拔下, 看看电流和代码是否有变化来判断.

已经试过了,拔了内存代码和插上内存不一样,确定过了内存了

网友:
过不过内存看电流有时候不准  建议你还是打下内存波形看看  ,有波形基本就搞显卡这里了

网友:
是不是HM55或HM65的桥,应该换了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