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根线修复T60

楼主(2014-03-23):
接同行IBMT60集成的机器,接电源电流表没反应,拆机目测看到内存曹下面有进水良迹,由于放的时间长了,过孔都腐蚀了,测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上电测没有3V,5V。测MAX1901的21脚没有主供电压,它是由WIN20经R270和R523二个电阻并联提供的电压,测R270和R523上端无电压,可能是过孔莓断了,他细一看果真如此,于是用漆包线从过孔穿过去,一端连WIN20,也就是Q36D极,一端连R270,上电1901 的21脚有了20v,可是20脚却没有5v的线性电压,查1901的pdf看它的工作条件,要想有5V的线性电压,22脚SHUT必须为3.3高电平,可是22脚却为低电平,经查22脚连D12的3脚,D12的1脚PWRSHUTDOWN连U61的52脚,D12的2脚SHUTDOWN2连U1的5脚,U1是温控芯片,测量U1的4脚有3.3v的供电,5脚也有输出,可是为什么D12的1脚却为0v,2脚为1.1v,再看pdf,看到D12的3脚还有R907的上拉电阻,测r907上1脚没有3.3v,看来又是线断了,于是又是一根漆包线直连u61的59脚,再测d12的3个脚都为3.3v,再测VL5v的电压出来了,3v/5v的电感电压也出来了,开机电流上扬,久违的IBM的LOG出现了。

网友:
IBM进水过孔爱断  有点位修起来还可以

网友:
谢楼主分享,讲得很清楚明白,如果能再配上电路图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
进水断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