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两台联想L2021wd

楼主(2014-03-23):
联想L2021wd
客户拿来两台显示器,说是不通电,由于当时在忙,客户留了个电话走了。晚上有时间了,拿这两台显示器先通电试下,看什么故障。一台如客户所说,不通电,另一台是无信号输入
不通电的一般都好修,先修不通电的吧。拆开后发现没有明显损坏元件,上电,测量450V大电容那,300V正常,再测12V为0,5V为1.3V ,明显12V5V电压不正常。断电测量12V5V那的二极管,发现12V那的D854/D855短路,找了两个从ATX电源上面拆的二极管管上,通电测试,12V(这个板上为17V 5V 正常。把显示器装起来,通电指示灯亮,没几秒呢,又黑了。难道二极管那又短路了?拆机,测量,果不其然,又是那的问题,上论坛一搜,哦!这个显示器,坏这两个二极管还是通病,但是更换的时候要看二极管的参数,但是手头上也没有那种大的二极管了。心里料板上有那种双二极管,改装下应该也可以用。看下图
改装完,测量正常,装起来测试一天没问题。
另一台无信号输入应该也是通病,直接把VGA接口旁边的两个六脚IC 拆掉就OK,型号是C16WJ

网友:
哎呀还可以这样改啊。我以前修显示器没这样搞过。。。

网友A:
无信号输入应该也是通病,直接把VGA接口旁边的两个六脚IC 拆掉就OK  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信号输入应该也是通病,直接把VGA接口旁边的两个六脚IC 拆掉就OK  什么原理

同求解,好像不懂!

网友B:
那个双二极管最好加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信号输入应该也是通病,直接把VGA接口旁边的两个六脚IC 拆掉就OK  什么原理

那两个六脚的IC ,应该是静电保护二极管,有一个短路了。没有的话,把这两个IC 拆掉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双二极管最好加散热。

那个双二极管下面我加了点硅脂,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赞一个。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点评):
严禁灌水,警告一次

网友:
技术都不错啦  学习啦  谢谢楼主分享

严禁灌水,下次扣分

网友:
学习学习,今天又学到新东西了

严禁灌水,下次扣分了

网友:
那个三个腿的双二极管楼主不能个铝片子散热,用不了多久的,发热量大

网友:
学习了,还不会修电源来,看来的的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就是技术活啊,店里最近都闲啊~~~~~~

网友:
技术一流啊,真是学习了。

网友(2014-07-03):
楼主有木有图纸啊  配电图纸 吧

网友:
恩不错向楼主学习了,我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联想就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