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开机到0.94 不自检 各个电压都正常

楼主(2014-03-23):
E40 开机到0.94 不自检 各个电压都正常   显卡加焊了  还是不显示  会是什么故障

网友:
试试北桥把

网友:
都说显卡的问题比较多 我这个不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搞不出来,只能查电路了,

网友:
去找个图纸,检查下各个信号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