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U盘启动黑屏

楼主(2014-03-23):
上门装系统,BIOS里能认到U盘,有IDE AHCI选项,应该不是很老的机子。到进入U盘启动界面时黑屏,硬盘启动正常进系统。U盘在别的电脑启动正常,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启动盘的版本不支持有些电脑,3.0和4.0都不一样

网友:
换个u盘试试呗  有可能不认

网友:
U盘格式不兼容吧,遇见太多了

网友:
做启动盘时候选择格式USB HDD什么的

网友A:
遇到过,Dell的531我试过大白菜的 电脑店的老毛桃的都不行 选择U盘启动只有光标在闪,黑屏

网友:
换个U盘在试试吧 有些机子确实是挑U盘!

网友:
我认为描述不准确,黑屏的原因没说明白,死机黑屏还是那种有光标闪动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一般都是几个优盘,有软件版的 也有量产CDROM的 对于一些挑盘的用CDROM兼容好些

网友(点评):
你U盘再多,靠那几个U盘发不了财。

网友:
换个U盘,或者用光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Dell的531我试过大白菜的 电脑店的老毛桃的都不行 选择U盘启动只有光标在闪,黑屏

我也遇到过联想的,跟你说的情况一样,我只好把硬盘挂到其它电脑上ghost完后重换回来,刚才看到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0626-1-1.html,我在想是不是bios里的那个secure boot选项搞的鬼呢,可惜现在也没法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硬盘接口选择的问题,换一下硬盘接口模式

网友:
u盘试试呗  有可能不认

网友:
还是那个硬盘接口问题,还有就是用usb3.0可可能出问题

网友:
平时上门应该最少带两个u盘,搞两套不同的启动系统。一个不行,再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