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历之LA-4102P三进宫!

楼主(2014-03-23):
机型:HP CQ40
料号:LA-4102P
故障:装显卡驱动蓝屏
    一位MM拿来一台CQ40机器,说老是蓝屏,过来装系统。谁知HOST完系统,滚动条走完,进入桌面出现黑屏,只看见光标。无奈换WIN7......启动过程中突然蓝屏。遂给MM报显卡故障,留机维修。
    这款机器82GM45的桥,拆机,上BGA加焊北桥。冷却后上硬盘装系统,OK......试机3个小时,一切正常,通知客户取机。
    几天后,客户MM又拿来了,说还是蓝屏,我一试机器,确实如此,留机待电话通知。难道上次BGA没做好,还是桥有问题?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桥换掉。......(此处省略)试机几个小时,一切正常。第二天,通知客户取机,心想,肯定没问题了。
    不料......过了一个礼拜,MM又拿机器过来了,我来个去!!纠结啊,,,为什么上了BGA后能用几天,可能是某个原件性能不好,但排除桥了,难道是桥供电?这次试机,发现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好像有点思路了。找到图纸

    当测量+1.05V_VCCP电压时,发现只有0.96V,不有心中大喜,原来罪魁祸首在这里!!PWM输出电压偏低,自举电路哈,测量PR402正常,PC402在线无法测量,刚好一片LA-4101P料板,拆了个0.1uF的电容换了上去,试机,+1.05V_VCCP电压回升到1.09V,喜呀。
    装机,试机,客户取机,一个月了客户还在正常使用。
    这台机器,其实故障难点并不高,主要是前两次粗心大意。所以告诫同行朋友们,遇到类似问题,供电测量很重要!

网友A:
如果光按照LZ说的打显卡驱动就蓝屏,我拿到手就会换显卡,还好LZ没冲动啊,要是冲动就亏大了、

网友:
维修经验值得借鉴,

严禁灌水,下次扣分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又多些经验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
修板还是有时候容易走弯路呀我就是的

网友(点评):
严禁擦边灌水,下次扣分额

网友:
北桥供电出问题了啊 第一次看到这个机器这种情况  。。。学习了哈

网友:
在论坛学习不少东西

网友:
第一次见到到这样的问题,估计要是我的话 换完北桥 还是依旧   直接放弃了。。。。。。。

网友B:
谢楼主分享,这个+1.05V_VCCP是给什么供电的呢,楼主怎么一下就查到这个电压上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楼主分享,这个+1.05V_VCCP是给什么供电的呢,楼主怎么一下就查到这个电压上的呢?

桥供电呀,集成显卡的机器

网友:
升压电容坏的还挺多的,我换了芯片都不行,后来查查也是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光按照LZ说的打显卡驱动就蓝屏,我拿到手就会换显卡,还好LZ没冲动啊,要是冲动就亏大了、

可能是集显的!

网友:
不知楼主蓝屏报的代码是什么?

网友:
还是没有好师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