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0 开机掉电的故障?

楼主(2014-03-23):
华硕K550D 加电 显示掉电 电流到1.2 就掉下去了 新款机器 拿过来的时候 HDMI的接口都烧糊了 现在接口去掉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
华硕

网友:
是不是其他地方还有短路呢?

网友:
看看高清接口旁有无烧坏原件

网友:
HDMI的接口都烧糊了,难道相应的供电电路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一样的现在也没有修好

网友:
检查显卡,能上到1.2基本上都过内存了 该显卡了然后就显示,而且HDMI也和显示有关

网友:
新机子,维修起来都没什么思路

网友:
机器比较新的那种 AMD A8处理器

网友:
多半是显卡 烧啦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USB有没有看过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修好了没有。我也有第一台一样的

网友:
hdmi烧了有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
华硕的机子 太不好修了 别烤炉了 头疼

网友:
估计和HDMI 连接的显卡啥的坏了 先换了在说 (前提是电压全正常)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一台 也是烧糊的 处理了不短了 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