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不显维修

楼主(2014-03-23):
本本拿到手,上电测试,电流到1.3多,不显示。仔细观看,发现USB口有个坏的。。

心里偷笑,又是USB供电接地问题啊。。
直接换了一个USB接口,触发显示。。

网友:
运气真好啊

网友:
  这都有。这个好像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U口都能坏,客户真够暴力的

网友:
我怎么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最近都是难搞的本本  纠结啊 RP

网友:
遇到的多了,一般都是卡LOGO,

网友:
一块钱的成本   半个小时就赚几百   真羡煞我等

网友:
台式机经常见到前置USB导致不开机的· 笔记本见到的很少··  真羡慕楼主的运气

网友:
有时USB口有问题还卡LOGO

网友:
收多少银子

网友:
240又到手了!

网友:
我几天修的是神州  哥们说开个10次8次的能开机  1!!检查 一个USB坏了 一个正常一个数据对地阻止002.和005完了估计桥坏了 结果把那个坏的USB取了 能开机只不过阻止小的那个 不能用
只能收60 了 呵呵呵

网友:
有的问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有的却不一定。

网友:
感慨修板要 心细,否则易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