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880G主板复位灯闪求解

楼主(2014-03-23):
我有一块ONDA A880G主板能通电,诊断卡跑00.复位灯一闪一闪的.CPU供电正常.不知接下来从何下手.还请指点.

网友:
这个AMD复位闪的问题  先查桥的供电  接着 Bios也会引起闪  南北桥跟CPU座子,也是会闪  还是要一步步来

网友:
好像AMD的主板都有这一个现象。复位一闪一闪的。

网友:
不知像这种ONDA A880G主板的BIOS在那里下载?先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按照无复位的思路修修看

网友:
重点桥的数据线和地址线有中断的

网友:
建议刷个bios,前两天就修道一个,同样的问题刷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不知在那里下载的ONDA A880G主板BIOS程序.我找了好久没有找到.指点

网友A:
刷新BIOS后故障解决.点亮主机一次.再关机开机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可以跑码00-C7-D5-06-03-D1-00偱环反复.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的指点.另找了一个BIOS的程序刷上之后一切OK.复位灯一闪一闪最终是由于BIOS程序出问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新BIOS后故障解决.点亮主机一次.再关机开机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可以跑码00-C7-D5-06-03-D1-00偱环反复.

我去,明摆着通不过内存嘛。。。换内存,或者清空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