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常见故障之——死机 (拷贝)

楼主(2014-03-23):
死机是电脑的常见故障之一,每个使用过电脑的人恐怕都遇到过死机现象,电脑的死机确实是一件很烦人的事,有时还会给您带来不小的损失。死机的原因也分为硬件原因与软件原因,硬件原因主要有电压不稳、机箱内的散热不良、外设内部电路损坏 、硬件质量不良或假货,水货,内存损坏或不兼容等,软件方面的原因主要有病毒、驱动程序安装错误 、CMOS设置错误、软件有冲突或不兼容、加载的程序过大过多或系统资源太少、网络问题等。

  虽然造成死机故障的原因很多,但硬件故障最常见就是:CPU散热器出问题,CPU过热所致。

CPU散热器、显卡散热器障处理方法:

  检测方法:检测这个故障的方法并不难,首先将电脑平放在地上后,打开电脑,观察CPU散热器扇叶是否在旋转,如果扇叶完全不转,故障确认。而有时候,CPU风扇出现故障,但却没有完全停止转动,由于转数过小,所以同样起不到良好的散热作用。检测这种情况常用的一个方法是:将食指轻轻的放在CPU风扇上(注意,不要把指甲放到风扇上),如果有打手的感觉,证明风扇运行良好;如果手指放上去,风扇就不转了,风扇故障确认。

  解决方法:很间单,更换CPU散热器,更换显卡风扇

  电源散热风扇故障故障处理方法:

  检测方法:将手心平放在电源后部,如果感觉吹出的风有力,不是很热,证明正常;如果感觉吹出的风很热,或是根本感觉不到风,证明有问题。

   解决方法:电源风扇虽然在内部,但同样拆开自行更换。

电脑常见故障之——无故重启

  电脑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无故重启,同样常见故障之一。需要提前指出的一点是:就算没有软、硬件故障的电脑,偶尔也会因为系统BUG或非法操作而重启,所以偶尔一两次的重启并不一定是电脑出了故障了。造成重启的最常见硬件故障:CPU风扇转速过低或CPU过热。

CPU过热保护功能引起电脑自动重启

  由于目前市场上大部分主板均有:CPU风扇转速过低和CPU过热保护功能。它的作用就是:如果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检测到CPU风扇转速低于某一数值,或是CPU温度超过某一度数,电脑自动重启。这样,如果电脑开启了这项功能话,CPU风扇一旦出现问题,电脑就会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不断重启。

  检测方法:将BIOS恢复一下默认设置,关闭上述保护功能,如果电脑不再重启,就可以确认故障源了。

  解决方案:更换CPU散热器。

  主板电容爆浆引起电脑自动重启

  电脑在长时间使用后,部分质量较差的主板电容会爆浆。如果是只是轻微爆浆,电脑依然可以正常使用,但随着主板电容爆浆的严重化,主板会变得越来越稳定,出现重启的故障。

  检测方法:将机箱平放,看主板上的电容,正常电容的顶部是完全平的,部分电容会有点内凹;但爆浆后的电容是凸起的。

  解决方案:拆开电脑,拿到专门维修站点去维修,一般更换主板供电部分电容的维修费在20块钱以内。

  硬盘问题引起电脑自动重启

  如果是某一次非法关机后或是磕碰电脑后,电脑可以通过硬件自检的过程,但在进入操作系统的过程中重启,并且一再如此的话,就要考虑是否是硬盘问题了。

  检测方法:去网上下载一个“金海硕-效率源磁盘坏道修复程序1.6破解版”(非常好找),使用这款软件时,注意要将系统时间调整到2003年5月到2003年12月之间,进入这款软件运行界面后,完全是中文傻瓜式操作非常简单。

  解决方案:使用“HDD Regenerator Shell硬盘坏道修复工具”,操作介面虽然是英文的,不过英文比较简单,就算是你完全看不懂,那就一直按“回车键”就可以进入修复界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使用“HDD”前,请注意备份硬盘数据。

  在使用HDD修复完后,再使用“效率源”检测一下,90%以上的硬盘可以完全修复。如果这时检查你的硬盘依然有坏道,建议你更换一块新硬盘。以上方法适用于任何情况下的硬盘坏道修复,是一个比较简单,而且修复率比较高的一个方法,完全修复率可达90%以上。

电脑常见故障之——显示器色斑

  显示器色斑,即磁化现象,如果显示器出现色斑就会整体感觉有点亮度不均匀,有一些区域出现“色斑”、局部图像发暗或者颜色变浅。

  其实也很简单,查找一下电脑旁边是不是有什么强磁的东西(如音箱,电视、磁铁等),将它移开;如果不能确定是哪件东西有强磁,可以选择将显示器移开。然后再选择电脑显示器调节菜单,找到消磁一项,选择确认即可。

  有时候显示器受到强磁的磁化后,显示器本身的消磁功能已经不能完全修复显示器的偏色问题。这时,只能使用“消磁棒”来对显示器消磁,“消磁棒”并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一般电脑城,维修设备部都有售,大约20-30元一根。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经常对电脑进行消磁的话,尤其是长时间多次使用“消磁棒”对电脑进行消磁的话,会加速CRT显示器老化,所以不要觉得好玩就一直对着显示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