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n8怎么改wen7

楼主(2014-03-23):
怎么改啊求解    刚开始学不知道求解

网友:
不明白,“wen8  wen7”是什么东东,没见过。
我知道的只有“win8  win7"

网友:
你说的是win8 改为win7,一些笔记本出厂是win8。这需要更改bios设置

网友:
好改, 只是硬盘的装系统C盘改一下,用个gendisk专业版破解过的,改成MBR

网友:
反正我是学习来的,谢谢

网友:
我以为是说系统呢

网友:
需要在bios内改设置。

网友:
汗 拼音真不错啊

网友:
应该是笔记本吧,首先查查笔记本型号BIOS里如何改,让u盘能引导,PE下可以看到硬盘,然后在PE下用gendisk把分区全部删除, 再把硬盘分区类型改成MBR保存,就可以正常分区装系统了

网友:
bios  设置成 Legacy First,重新分区,安装系统即可

网友:
预装WIN8的话 这个还是有点麻烦的,

网友:
进BIOS,改硬盘模式。。。

网友:
直接搞个u盘pe重装就完了

网友:
重装系统就ok、了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学习中·~

网友:
恩恩知道了学学

网友:
重装一个系统不就OK了?

网友:
预装win8要全删硬盘分区,改成MBR格式 ,保存,格式化重新分区再 装系统还要改bios

网友:
懂不懂EFI  懂不懂GPT

网友:
没听说过有wen8  也没听说过有wen7   请问wen系列是微软继win系列之后又出的新系统吗?

网友:
在advanced -system -configuration -boot mode 选择 csm boot 默认uefi boot

网友(2014-04-25):
改硬盘的方法
随机预装WIN8的电脑,磁盘为GPT格式的,如果需要安装Win7等早期版本系统,需要转换为MBR格式的,使用Diskpart命令即可完成转换。

  操作步骤:
  注意:转换磁盘格式需要清空磁盘中的所有分区和数据,在操作前,请保存好磁盘中所有重要数据。
 1.使用Win7光盘或者U盘引导,进入系统安装界面。

  2.按Shift + F10打开命令提示符。
  3.输入”Diskpart”(不用输入引号,下同),并按回车,进入操作界面

  4.输入:”list disk”,查看磁盘信息。注意看磁盘容量来选择。图中465G的Disk 0是硬盘,3852M的Disk 1是用于Win7安装的U盘。
  5.输入:”select disk 0”,选择disk 0为当前操作的磁盘
  6.输入:”Clean”,清空当前磁盘分区。
  7.输入:”convert mbr”,转换为MBR分区。
  8.操作完成,关闭此命令提示符窗口,继续按照正常的方法安装Win7系统即可。
  扩展知识:convert命令的其它用法  convert basic -将磁盘从动态转换为基本. convert dynamic -将磁盘从基本转换为动态. convert gpt -将磁盘从MBR转换为GPT。

网友:
额 预装的win8  这么麻烦啊

网友:
什么本啊 本不一样改法不一样啊

网友:
重装系统WIN7  就好了

网友:
楼主我发个链接给你吧自己看下,如果不懂可以带上你得BIOS 图片我和你说怎么改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t=win8%2B%B8%C4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