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D花屏

楼主(2014-03-23):
大家看看是 显卡问题吗 还是显存

显存的花一般是有规律的显示。不像这样

网友A:
威邦的显存吧,显存多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威邦的显存吧,显存多数、

四个显存 怎么查

网友:
这种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哦

网友B:
有那种测试显存好坏的软件,像你这种情况可以用来测试 一下。看一下是哪个坏掉了,都能测试出来,如果测试没问题,可以直接更换显卡

网友:
还没遇到过显存坏的

网友C:
你这个是外接显示器还是屏本身显示的啊?没说清楚

网友D:
显吹一下显卡,不行再干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吹一下显卡,不行再干显存

BGA 已做不行 看来是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外接显示器还是屏本身显示的啊?没说清楚

外接的 内接 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测试显存好坏的软件,像你这种情况可以用来测试 一下。看一下是哪个坏掉了,都能测试出来,如果测试 ...

知道有  但是不会用啊 悲剧八个 三星的显存  怎么办

网友E:
我手上和你的一样一样的,哎,8颗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和你的一样一样的,哎,8颗显存。

你怎么查

网友:
没有测试软件,就是一个一个换,呵呵,土办法

网友:
一个个的摘把,只有这个笨方法了

网友:
显存错误吧

网友:
每个显存都BGA压一下试下。。。。反正显存不容易烤烂  。。。。

网友:
先加焊显存吧,不行再换,换显存起码比BGA换显卡快多了

网友:
热一下显卡先吗

网友:
换屏,插屏线,加焊显卡,显存

网友:
一个接一个的换显存

网友:
上次的 我没有修 这次又遇到了 大家没有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