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故障三步解决

楼主(2014-03-23):
步骤一:来软的

当你的电脑硬盘发生故障时,第一件该做的事就是检查电脑的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设置。如果你的硬盘容量数目不正确,整个系统的联系可能会中断。你也许只要更改一些设置,就能将问题解决。

检查BIOS设定

按下可呼出电脑BIOS设定选项的按键——通常是F2或DEL。根据不同的BIOS制造商,你也许会看见进一步的选项清单,或者直接就进入了你所想要的地方,亦即:标准BIOS选项屏幕。

在标准BIOS选项屏幕中,寻找硬盘或IDE设备选项。先看看你手中的硬盘规格表,然后检查BIOS中SIZE或MB等项目,然后看其中的数字——两者应该非常接近,如果BIOS设置和实际安装在电脑里的硬盘大小不一致,那么请增减一些MB。这些设定值必须正确对应安装在电脑里的硬盘的实际规格。否则BIOS会以为硬盘坏掉了。

若数字不正确。或者在该出现数字的地方,却显示出“未安装”的字样,那么你就必须作一些变更。幸运的是,大多新型的BIOS设定,都有自动辨识已安装硬盘的选择(Auto)。选择这个项目,之后BIOS会检查硬盘,读取硬盘中的设定数据,然后自动将数据填入空白处。

如果这样不奏效……如果你尝试了自动辨识(或者你的BIOS自动尝试),但BIOS却无法认识硬盘,那么问题比较严重了。这样就该是关掉电脑、拨起插头、拆开电脑外壳的时候了。卷起你的袖子,来作几项基本的硬件检查吧。

  步骤二:来硬的

在打开你的系统之前,应该先让自己接触一下电脑里的金属框架,以释放出静电,防止伤害系统的零部件。然后拨去电脑的电源插头。(注意:如果你在打开电脑以后又站起来四处走动,你就必须再将电源插头插回去,重新接地,然后再把插头拨掉,以确保你身上没有静电。)

检查硬盘接头

将电脑的外壳拆开,然后拿手电筒检查连接在硬盘上的接头。硬盘本身有两个接头:连接硬盘和电源之间的四线电缆电源接头,以及连接硬盘到主板的数据电缆接头。如果接头松脱了,就再接上——注意别把脚弄弯了。这两个电缆上的接头通常都设计为只能以单方向插入,所以应该不可能会插错。

还要检查尚未连结到硬盘的细长电缆尾端,以确保它接上了主板。如果你发现接头松脱了,就将它插回去。如果它的界面没有为接头松脱了,就将它插回去。如果它的界面没有为接头特别设计过,你就要细心检视板面上是否印有一个小小的“I”。那就是脚1应该正对的地方。

推推挤挤

长时间的电气扩张和收缩,会导致接头内的接脚彼此接触不良,光看是无法察觉的。所以当你打开外壳时,你可以轻轻摇动每个连接在硬盘及主板上的接头——更好的方法,是将每个接头拨开再重新接回去,以恢复其接触状态。另外,碰碰你的电缆数据线作一下测试。如果它变得很硬,试试看换条新的——有可能是包附在绝缘层里头的某条缆线断掉了。不过要确定你换的是同型的电缆线。一旦这些事情你都做过了,请将电源插回,启动电脑,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步骤三:终极对策

你用手电筒上上下下照过了电脑内部的一切。你摸索弄过所有的电缆线,重插过接头,甚至换过电线。硬盘却还是一动也不动。

打电话给客户支持部,该是宣布投降并打电话给客户支持部门的时候了。先试试问问你的电脑销售商,或者硬盘制造商的技术人员。也许他们以前就碰过同样的问题,甚至拥有在我们谈过的方法以外的简易解决方案。

不过,万一最后发现令人悲伤的事实是,你的硬盘已经下了地狱的话,请仔细检查下下——即使你的电脑已经过了保质期,硬盘却可能还在保质期之内。虽然大部分的电脑销售商,在销售整机时都提供一至三年的保质期,硬盘制造商却通常提供二到五年的保证。而且他们的保质通常不只对原先购买硬盘的邮寄费用,应该都可以换到一个新的硬盘。

保持你硬盘的健康

最后,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硬盘。经常用类似ScanDisk等等的硬盘扫描工具来检查坏的区块,这工具在Windows95/98的附件里面都有。它可以帮你避免可能发生的问题,或者在问题变得严重之前,就把它们解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