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蓝屏

楼主(2014-03-23):
机器拿来时候无系统。装系统无效。更换硬盘内存装系统无效。拆机检查无修无进水。有时候报B4蓝屏,怀疑显卡,做显卡无效。自己琢磨怀疑CPU 2.2 2m 800 这个本身很容易坏。更换后机器还真好了。早知道就先换U 了

网友(点评):
维修也是一种排除法的运用 你都排除了 自然就最后到U 鼓励新人发帖

网友:
U蓝屏还没碰到过。。 只碰到过内存。 显卡。  硬盘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遇到过呢

网友:
u
坏还蓝屏比较奇怪啊,有没有用风枪加热一下u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之前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的很少遇到.学习了.下次遇到注意一下.

网友:
u居然导致蓝屏,头回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