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L

楼主(2014-03-23):
联想E49L开机花屏

网友:
这问题太不全面了,是怎么样花呢,

网友:
花屏一般是显卡问题的比较多 最好是先换个屏幕试试看还花不花 然后再换个排线看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2014-09-14):
是不开机到滚动条就花屏了 我也遇到一个 是集成显卡的  cpu换了还没搞好

网友(2014-10-25):
都是很多杂碎问题

网友:
上个图纸看看有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