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海信TLM26V78K (0012)通电蓝色指示灯闪

楼主(2014-03-23):
现有一台海信TLM26V78K (0012),通电蓝色指示灯闪,量各电压在正常值内小波动,12V为11.4-11.9内来回跳动,5V在4.3-4.8内来回跳动,各1117电压也在正常值内轻微跳动,现在怀疑是程序问题,目前手头没有海信TLM26V78K (0012)的程序,那位大师有程序的请给我发下,谢谢!
问题

网友:
将电源板单独供电接假负载一试,不像程序问题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你说电压不稳应该是你表或表笔借助不良

网友:
首先将电源板单独供电接假负载一试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5V要求电压要稳定。

网友:
修好了吗,我朋友做海信售后的

网友:
不用说就是电源板的5V启动电压电容失容了,把5V的滤波电容换掉就Ok了

网友:
电源板的5V电容容量减小了了,换掉就好了,我修了很多的液晶电视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
电源板二次电源板电容 或者二极管击穿都会出现电压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