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S2P 无CPU供电 求救

楼主(2014-03-23):
接到客户一块主板 GA-M68M-S2P  客户报修点不亮···   。登记·打发客户走人·····
    开始上电··主板没复位·代换CPU  CMOS放电无果···   先查供电吧。。此主板是单桥的主板·  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VDDA供电  都正常  就是没有CPU供电··   找个图纸查查吧      10脚供电5V正常29,42脚供电12V也正常·· EN只有1.18V  新手·不确定是不是也是正常··· 4.5.6.7.8.9 VID信号也都正常·芯片也换了一个·· 但是就是不出CPU供电··  小弟是新手·· 求各路大神指教啊   急急急···!!!

网友A:
查下34脚的PWROK信号,高电平时解码VID,再看下5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高电平时使用并行PVID,根据VID组合决定CPU工作,低电平使用串行SVID,也就是根据6脚7脚发出的串行信号来决定输出CPU工作电压。

网友B:
EN只有1.18V,正常吗?!

网友:
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怎么工作的呀,哪 里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查IC的供电啊

网友:
修补好换板子吧

网友:
估计修补了了

网友:
这个板子估计有点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N只有1.18V,正常吗?!

CPU开启信号一般是1.2V或者3.3V,1.18应该正常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在烤箱烤下主板

网友D:
这芯片的EN有两个脚,具体你看下电路图用的那个,还是都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的EN有两个脚,具体你看下电路图用的那个,还是都用了。,

两个开启 你是指这个芯片的EN 和PWROK这两个开启吗?EN是桥发出经过两个三极管进的CPU管理  PWROK是桥经过一个电阻直接进的CPU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34脚的PWROK信号,高电平时解码VID,再看下5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高电平时使用并行PVID,根据VID组合 ...

那个没听明白· 到底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工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开启信号一般是1.2V或者3.3V,1.18应该正常

恩 谢谢 也就是说这个信号时正常的·· 那就彻底蛋疼了  坐等大神啊

网友:
大哥 都查过了··· 供电都正常 上面有写的

网友A:
你看下PDF资料芯片的内部结构图,还有每个引脚定义的翻译一下,就好理解了。

网友:
我觉得CPU供电很难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PDF资料芯片的内部结构图,还有每个引脚定义的翻译一下,就好理解了。

恩  好的 谢谢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两个开启 你是指这个芯片的EN 和PWROK这两个开启吗?EN是桥发出经过两个三极管进的CPU管理  PWROK是桥经 ...

晕,不是,看错了,

网友F:
实在不行看看芯片旁边的电阻  看一下有没有阻值非常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在不行看看芯片旁边的电阻  看一下有没有阻值非常不对的

密码:rmadept

GA-M68M-S2P_ 2.3 .pdf

网友:
用风枪调到200度加热一下桥试一下  单桥   会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不是,看错了,

什么看错了   实地的大神 帮帮忙 ·我是新手· 这板子还在我手里放着呢·  客户换新版了· 也不要了   拿来研究研究····

网友:
下个图纸,还没分了,呵,下不了,晕

网友G:
弱弱的说一句。。。有没有多换几个CPU啊。。。有些板板,CPU坏掉,或者没有认到CPU不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弱弱的说一句。。。有没有多换几个CPU啊。。。有些板板,CPU坏掉,或者没有认到CPU不出CPU供电。、。

CPU确定是好的·  两个AM2的CPU   之前一直测试用  确定是好的

网友H:
可以拿去卖废品了  很难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拿去卖废品了  很难维修的。

客户等不了 换新板了   主要是想研究研究 提升一下技术 我还是新手

网友:
有的机确实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