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进PE掉电

楼主(2014-03-23):
求高手指点下开始开机进系统用了几分钟就掉电  现在就是进PE也掉电了

网友:
重点查温控电路及附件

网友:
楼主没说明白啊  最简单的散热你排除了吗?

网友:
首先排除散热问题

网友:
      散热    搞一下

网友:
掉电的问题不好修的

网友:
首先搞下散热,用鲁大师跑一下,看是温度的问题不,在看温控电路

网友:
散热显卡的铜钿你垫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