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S5上网本外接正常内屏灰屏维修

楼主(2014-03-23):
接一台清华同方S5的上 网本,客户说不显示,取下电池,接可调电源,开机,电流不高但有跳变,接着看到屏上有变化,好像是有背光了,但不显示任何内容,常说的灰屏,但是外接有显示的,初步认为是桥出问题了,拆机发现只有一个南桥,CPU也是焊接在主板上的,有人说这种是讲CPU和北桥做在一起的,因为都打的黑胶,所以没有随变动它们,论坛上找不到图纸,也无从下手,朋友说先查一下屏线和供电, 主板上的屏供电接口3V5V都正常,于是把主板这头的屏线插拔几次,无果,没办法只有拆屏吧,仔细查了一下屏线两端,没发现什么异常,也查了一下屏线都是通的,又准备查主板时,想想反正都拆了,先给它清洗一下吧,清洁好屏线插头及端口, 试机,居然亮屏了,走了不少弯路,原来是屏接触上的问题,如各位有类似情况,就可以先试试吧,上了点图,不太清楚。

网友:
好神奇啊!洗洗就好了、、、

网友:
运气不错,洗洗就好啦

网友:
洗洗就可以睡了。

网友:
有些30片的就是接触不好

网友:
收多少大洋呢这本本

网友:
北桥可能是问题

网友:
哈哈 是接触不良了

网友:
桥脱焊了吧。你动到主板可以用,怕用不了多久又找回你

网友:
这问题不少见,我也碰到过。

网友:
经常有排线接触不好的机器

网友:
肯定还会返修

网友(点评):
未必,屏线接触不好的很多的

网友:
杂牌的上网本,没背光的,很多都是屏线断的

网友:
楼主赚到了,洗洗就健康! 收了多少红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