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G掉电

楼主(2014-03-23):
接到一台宏基4736G,客户说用着黑屏,测试出来是有问题,拆机把大电容换成4颗330的,结果问题还是没解决有时候可以点亮有时候完全点不亮,电流跑0.68,感觉CPU没工作,但是测电压偶正常,显卡都换了2个了还是没办法,内存也修过,现在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这机子是不是有同病,

网友:
兄弟,应该换成6颗,4颗不行

网友:
大电容的问题.兄弟我也遇到过好几台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通病 NEC大电容   干干 干 干  肯定是你没换好

网友(2014-05-06):
是由于+1.1VSP 电压不稳引起的

网友:
还是电容问题。。。

网友:
并联6个330的电容 4个有的行 有的不行的

网友:
修到过同样的故障 并联六颗330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通病 大电容的问题,还有你换的大电容是不是容量不够  换几个试试

网友:
电流到0.3--0.2 再掉电也是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