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维修流程 总结

楼主(2014-03-23):
    今天把前面学的给总结了 下,欢迎大神,大姐,前辈前来指点  如果觉得还可以就小加点分吧

维修主板基本流程

    1 首先拿到一块主板,先看是否被人家修过。在看主板上面有没有掉其他元器件的 有掉的先补件  有灰尘的先除灰, 有电容鼓包漏液的先换电容  明显烧坏的元件   不能直接换 。先查是否 短路

    2 ,先打各大供电的对地阻值, 3VSB 的在PCI插槽的A14脚上对地值在100以上,3VSB确认对地短路的先拆网卡。部分主板的IO芯片等, 把5VSB转换成3.3VSB的元件 如1117.1084.等最后在换南桥等,

    3, 接着打CPU供电的对地阻值在高于40的就可以 ,测量点在CPU座旁边的电感上或者MOS管的G极   对地阻值不为0的就不能确定短路  不确定短路的需要拿同类型的主板对比 ,  确定短路的先测哪个MOS管的G极对地短路的先换  再换其他电容  换电源管理芯片 及驱动芯片  ,。。。 在去测量桥内存  总线供电的对地阻值 一般在内存 桥附近的 电感线圈上  一般在50以上 一般对地短路的 一般都是桥坏,  在跑线查给内存供电桥供电的芯片上 打值 短路的先干掉芯片   接着打USB 的中间两脚之间是否对地短路等 一般在 350到800之间 确定对地短路的一定是南桥坏 ,因为中间的数据线是直通南桥的 。

以上都正常的话 。 开始上电

插上检测卡 。假负载。 ATX 插座 上电测试
不通电,也可以叫不触发,开始检修,先拔掉小4P插头测量5大待机条件,3 个触发条件
英特尔的标准时序, 先测VCCRTC ,在CMOS跳线帽上,RTCRST#,3VSB 在PCI插槽上A14脚上测量,或者PCIE 16X上B10脚测量 ,32.768KHZ英伟达主板 晶振不参与开机, 在测量IO脚上 是否发出RSMRST#信号,具体查该IO的PDF,正常后查触发条件 PWRBTN#,SLPS3#,PSON# 看IO较为上市否有跳变。
都正常开机后 开始查5大供电, 桥供电内存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
待机供电:
1待机供电 在插上就有的,PCIE B10测量为3.3V   如果无跑线查连到哪个芯片就是产生此供电的 打值是否对地短路 ,有输入无输出,先换掉此芯片, 2 内存供电。已开启就有的在内存插槽旁边的电感或者MOS管上测量 1带内存的为2.5V左右2带内存为1.8V 。3代的为1.5 V左右 如果没有此供电,【先判断此供电时那种方式 。 三个供电方式为三端稳压器降压 如1117 1084 。1085 。等第二种就是 运算放大器MOS管等一般用在桥供电总线供电 或者内存供电上 。第三种就是PWM电路 此电路有点难。 有PWM芯片及电容电感和MOS管组成。一般用在CPU供电。或内存供电电路中, 检修中 区分供电的方式测量不同的工作条件 运算放大器 加MOS  测量mos 输入
和控制电压如果控制没有电压 追查运放的基准电压 PWM测量芯片的VCC
boot  脚电压是否有4.8-12V   开启脚电压0.4 v以上
3 更换控制芯片   4  检查芯片边上是否掉件   详细分析芯片工作原理 电路 结构

    CPU供电电路的检修流程
CPU供电的产生 ,
                                                                                        因特尔上电流程
                                                                   待机供电 -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CPU供电
                                                                                        英伟达芯片组
                                                                   待机供电----内存供电  -  桥供电---  CPU供电  -- 总线供电
                                                                                        AMD芯片组
                                                                   待机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  VDDA   -  CPU供电--桥供电- 总线供电

英特尔主板供电分时序  但实际供电之间  只有总线供电和CPU 供电有相连关系     英伟达主板 CPU供电和总线供电有相连关系   AMD 主板 内存 CPU 桥总线供电,都关系相连。

CPU供电的三个条件 VCC.PVCC.BOOT,vid必须是高低电平的组合EN开启必须是高电平,高于1V以上

关于CPU供电的检修:

CPU供电正确的测量方法

1,示波器测量每一相都应有方波,频率一致。不一致有故障

2,万用表测每一相上下管的G极,电压相加要为12V左右。

3,万用表测电感电压,准确性较低

    无VCORE检测思路

1.目测电源管理芯片周边是否掉件   NO 进行补件

2.根据电源管理芯片引脚查定义VCC.PVCC.BOOT脚电压12V/5V是否正常         NO查对应脚元件及线路供电脚上限流电阻BOOT脚电容 二极管

3.查电源芯片EN脚是否有1V以上高电平  NO跑线查EN信号产生电路以及产生条件是否正常

4.更换电源管理芯片驱动芯片 NO找相同主板对比或者替换周边电容电阻

    屡烧场管的检修

更换损坏的上管 若在烧 更换顺坏的上管和 驱动芯片 及主芯片 若在烧  再次更换的上管,测量上管的G极对地值   不正常偏值大查上管G极到芯片之间是否

有断线 偏小更换场管和驱动芯片

无复位会导致不跑码,挡代码 不出CPU供电 。

不跑码的维修

供电    时钟   复位  总线  BIOS   拆    换

    首先 要外观检查,有没有掉件,测各大供电是否对地短路,以及六小供电是否正常,时钟,检查PCI 槽,B16脚是否有电压,复位,检查CPU是否有复位

如果无复位  俺按照  没有复位的 检修流程 修    总线    查  cpu 到北桥的  总线修   FSB    一般在  假负载上测量   要一样的值 误差不能太大   值偏大  或者

断线 北桥 空焊   加焊桥 或CPU座  南桥 到IO的总线叫LPC总线  一般在IO上测量  1 LRESET正常是3.3v\   LCLK 时钟 正常是 1.6V  LADO-LAD3 电压 3,3V

2.5V  [ 不装CPU测】  LFRAME#电压3.3V

   判别BIOS 的类型

所有八脚的BIOS叫 SPI   32脚的叫LPC

检修方式

32脚  BIOS   查  32脚 是否有3.3V     查31脚的 时钟   1.6V

主板诊断卡代码
代码:FF、00、C0、D0、CF、F1或什么也没有表示CPU没通过
C1、C6、C3、D3、D4、D6、D8、B0、A7、E1表示内存不过
24、25、26、01、0A、0B、2A、2B、31表示显卡不过
某些集成显卡主板23、24、25表示可以正常点亮,某些VIA芯片组显示13则表示可以点亮,某些品牌机里的主板显示0B则表示正常,某些主板显示4E表示正常点亮,某些INTEL芯片组的主板显示26或16则表示可以正常点亮。
C1、C6、C3、01、02这个组合循环跳变大部分是I/0坏或刷BIOS
如显示05、ED、41则直接刷BIOS

网友A:
明显烧坏的元件   不能直接换 。先查是否 短路....这句很经典..........不是这样.....不知烧了多少芯片了....

网友:
谢谢撸主的总结经验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烧坏的元件   不能直接换 。先查是否 短路....这句很经典..........不是这样.....不知烧了多少芯片了.. ...

    刚看上面的  不跑吗 的涉及的 部分就多了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 有 就要查  各大总线的 植 了

网友:
实地的学院都很厉害啊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利害

网友B:
这个好像月饼老师已经发过一份了

网友:
楼主刚学出来,真的写的不错。但楼主在总结CPU不过时,说的CF代码。诊断卡显示CF代码,是南桥旁边的32.768晶振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月饼老师已经发过一份了

   我今天只是 把  书本上的  和 那几天在 实践 的 时候  给 总结了  下   纯手打  无复制 的

网友:
果然全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月饼老师已经发过一份了

那说明学的还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对于我这个小白来说很重要。

网友:
我要积分,下载BIOS

网友:
好,不过没我写的好!